DELL主板MA785R这个五脚芯片的实际型号是啥呀

楼主(2016-08-27):
碰到一DELL品牌机MA785R,故障是不跑码,经测量无VDDA_25供电,找到是这个芯片控制, 并不是熟悉的技嘉上的43A00,不知道是个什么型号的,有没有哪位兄台知道,告知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芯片上标注的90116,查询不到此型号的芯片,应该是有实际型号的

网友:
可以先用V星板子上的五脚换下试试,不行再用华硕板子的上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标注的90116,查询不到此型号的芯片,应该是有实际型号的

90116  --->901l6

901lx ----> G9002-250T11U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116  --->901l6

901lx ----> G9002-250T11U

G9002-250T11U是它的实际型号吗

网友C:
只要是这个VDDA五角管一般都可以代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这个VDDA五角管一般都可以代用的吧

不行的,脚位不一样

网友D:
按芯片上标的  到某宝 一搜就应该有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芯片上标的  到某宝 一搜就应该有型号了

搜不到的,我搜过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这么多问题  修不真不容易 大家要加分

网友:
没有那个芯片去淘宝买啊

网友:
看别人都是直接用个二极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