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下 为什么输出高一倍了,有电路图

楼主(2016-08-27):
原故障是两个场管 Q1201 Q1202烧穿, 已更换。

更换后有待机电流变成0.11A,明显变高了。 Q1201 Q1202发热也明显。 线上测两个反馈电阻都是5K, 拆下测发现电阻是正常的。

U1201 TPS51211 找不到更换啊, 会是它的问题吗?  或者这个芯片还要测哪个脚呢?
输出电感对地阻值 0.500K左右。应该算是正常的吧?

稳压电源3V 接到电感,居然没电流,应该能说明后级没短路吧?

10脚 vbst   5V.  不知道正常吗?
芯片的VBST 介绍
10脚 VBST
  到底是0.3-7V正常 还是0.3-37V正常啊?

网友A:
打对地值看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对地值看看没有?

请问下哪里的对地值呢

网友:
输出电感对地阻值 0.500K左右。应该是后面有短路了?

网友:
那看你看看p+ v1.5_fb_10还被谁控制,另外排除场管短路。这种短路最好把芯片周围的2R2保险电阻测一下,看阻值有无变大。

网友:
别死搞一个地方啊  看看后级是不是有故障!

网友B:
场管发烫如果后级无短路的话,查VBS升压电路,场管驱动电压达不到就会发烫

网友:
之前场管烧穿了,烧控制芯片的几率很大

网友:
激励不足是烧场管的一个原因

网友:
强悍·学习学习 必须进步加油  必须

句容诚信电脑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C:
电感的对地值  短路了吧  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的对地值  短路了吧  烧一下

3V 接到电感,居然没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场管发烫如果后级无短路的话,查VBS升压电路,场管驱动电压达不到就会发烫

VBS 脚电压多少正常, 现在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VBS 脚电压多少正常, 现在是5v

没电流  那就是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管发烫如果后级无短路的话,查VBS升压电路,场管驱动电压达不到就会发烫

查VBS 脚 是5V?  正常应该是10V 以上?

网友:
看你描述的应该是笔记本了,应该是IC坏了或者后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VBS 脚电压多少正常, 现在是5v

正常也是这个值上下,不过查电压不准的,你得拆下来测量电阻和电容。

引起场管发烫的原因无非是过流,PWM信号不正常,造成上管未关闭而下管又打开了,这个跟SW相序检测脚有关,或者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
3脚是多少?这个芯片是百分百烧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