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50 I3开机掉电

楼主(2016-08-27):
开机跑电流到1.21A开始慢慢往上爬电流。然后掉电,显卡加焊过,各个电压都正常,后来发现PL8无电压,貌似内存供电,求思路
显卡
掉电

网友:
查图纸啊,看芯片的开启条件啊,这个应该是有短路的吧,风扇打好,不会自己慢慢的电流上去

网友:
嗯嗯嗯 这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既然缺电压 先修出来啊。

网友:
已经修好 一个转换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