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的作用,请教下

楼主(2016-08-27):
如图所示,一个开关,细看下,就让我不懂了。请教下,这个原件虽然没装。它起什么作用呢,如何工作呢。。。二极管。。

网友:
BAV99LT1 功能描述:二极管 - 通用,功率,开关 70V 215mA Dual RoHS:否 制造商:STMicroelectronics 产品:Switching Diodes 峰值反向电压:600 V 正向连续电流:200 A 最大浪涌电流:800 A 配置: 恢复时间:2000 ns 正向电压下降:1.25 V 最大反向漏泄电流:300 uA 最大功率耗散: 工作温度范围: 安装风格:SMD/SMT 封装 / 箱体:ISOTOP 封装:Tube

网友:
干嘛用的分析下

网友:
这个好像是防静电的吧

网友:
是钳位的吧

网友:
我觉得是钳位的作用

网友:
对了  就是前卫的  没鸟用!

网友:
钳位二极管,没装的话是后级给开关提供的电压,它这里是设计了两种以上给开关提供电压的方法,这种钳位的就没有采用,又是一个偷工减料的方法

网友:
置高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