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开机600mA点不亮修主板

楼主(2016-08-27):
主板型号:联想一体机B305,板号B305。
故障:加电不显,待机电流60mA,开机600mA左右。
维修:先替换了CPU和内存,还是点不亮,按照主板坏开始维修。
按照时序:待机-内存-VDDA-CPU-桥-总线,经测供电产生到了VDDA2.5V,没有CPU供电,因此从检修CPU供电开始。

CPU PWM芯片是U3:NCP5393A,供电是1脚和22脚,均有5V;EN是38脚Vcore_EN,有3.3V。其他好多EN脚都是输出的,或者是之后的时序用的。量了下芯片的输出43脚DRV_EN有5V,但为什么CPU没有电呢,原来还有几个驱动芯片在场管前,现在要去量驱动芯片了。

U1 NCP5359就发现了问题,VCC竟然是0V。这个一猜就是有电容短路把供电拉低了。拿点位图一找,就在板子背面,U1的背后,电容C468短了。摘了后VCC12V有了,所有供电都出来了,主板点亮,进系统测试一下完全正常,至此修复。

修好后发现待机就只有6mA了。现在有个疑问就是C468对地导致+12V_S0接2.2欧电阻后对地,为什么12V短路没有保护呢,而且2.2欧电阻没烧。手头正好有另一台联想B31R3的一体机,开机出现乱字符不启动焊南桥通病的机子。板号也是B305,它的待机就是60mA。看来待机电流是6mA还是60mA不是判断短路的依据。(何况12V是S0的电,但为什么待机电流变小了实在不清楚,望大神指示)
图纸、点位论坛里都有,我就不往上传了。
另有一个疑问,以前上传图片,800kb大小的都可以。但最近,200多kb都上传失败,压缩到100多kb才上传成功,这是怎么回事?

最后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刚把短路的电容摘掉等板降温了后开机,U1的12V没有出来!当时我还奇怪呢,这么神奇,还有谁拉低了12V。断电再开,12V晃晃悠悠地出来了,就是慢慢地升起来,点亮了。再后来不管点多少次都是一次点亮,12V再不晃悠了。

网友A:
我上传图片 一直都是高于200就限制了啊    你说得800也可以传是啥时候的事

zp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图片 一直都是高于200就限制了啊    你说得800也可以传是啥时候的事

我好久没有发帖了,大概是2、3个月前的事儿。应该是迅维更换服务器之前。
那上传图片时候的说明是怎么回事,不是很大的么。文件尺寸小于8MB诶,总大小16.8MB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久没有发帖了,大概是2、3个月前的事儿。应该是迅维更换服务器之前。
那上传图片时候的说明是怎么回 ...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你找客服问下吧  我都是压到200K以内上传的

网友:
这个机器老是出现不加电的故障

网友:
传图片是比较困难,传不上时我就会用“美图秀秀”将图片降低分辨率或直接选用“小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