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联想lxh-gj17l3比宋吉吉还狠

楼主(2016-08-27):
      此机器来时亮一下灭

      咱们遇见的这款机器大家都知道该换那俩5706了吧 结果换完俩短路了, 没辙 有货 再换 又短了 *脏话* 什么情况 难道是隔壁俩5706吗  换下试试  ,妈的 不对

      仔细瞅瞅吧 亚希 原来隔壁还有东西  正面看 这个脚都黑了

      反过来 果然虚焊了  不放心 把那俩高压包全加焊下

      完美亮机 还好看见了那发黑  不然想着换个高压版了

网友:
5706是起啥作用的

网友:
俩三极管而已

网友:
这个我都换高压板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我都改高压,这玩意 太容易坏了.

网友:
类似5706三极管组成的高压板,一般是高压包引脚虚焊,电容凸起或虚焊,

网友:
个人感觉还会坏   我一般都是改高压板

网友:
联想的机器就这样,要么换电容,要么换5706,特别是15寸的

网友:
c5706坏了是变压器虚焊引起的 呵

网友:
一般都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现在19寸的都没看见这个了。

网友:
这种不改高压等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
一般坏都是5706  他没坏 我就换高压了

网友:
你这不知道能用多久啊 我一般都改

网友:
遇到过灯管问题,换了还是烧

网友A:
明基代工的通病加焊高压包还有C5707的中间电容最好也换了去

网友:
这款机器换完5707,必须加焊,不然用不住

网友:
加焊不稳定 楼主还是改高压把

网友:
我运气就没那么好了,所有的全部加焊了都不好使,最后换了板子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基代工的通病加焊高压包还有C5707的中间电容最好也换了去

我今天那台,加焊了没用,换了一个也不行,最后直接换的电源板(因为地方小,高压加不进去,另外通用板和高压价格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