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14z-5423

楼主(2016-08-27):
今天接到一台DELL inspiron14z-5423的机器。屏幕碎了可以看到图像并进系统,但是换了新屏黑屏有背光。求大神指点
黑屏

网友:
屏幕不一样,有些是双六双八,有些单六,换原型号的屏就可以了,遇到过

网友:
码片有问题吧

网友:
难道是专用屏?

网友:
戴尔有些机器挑屏 可以换其他屏试试

网友:
换同型号的屏吧。

网友:
有可能是码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