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S8XM 集显不显示

楼主(2016-08-27):
故障:集显不显示,独显正常。
打VGA口 RGB和行场对地阻值正常,跑线到了C20907P的芯片,然后到了桥。找了半天也没找到PDF,
最后从料板上找了块CM2009测了测脚位差不多,

换上开机显示正常了。

两个芯片可以代换,这是CM2009的脚位图。

网友:
芯片代换  以后有待验证   没图只能盲修了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这个和那个74的门电路好像不一样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