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QE98ES 南桥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08-27):
谁有这个机器图纸也行。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6-9-3 15:29):
好了,卖家发来个QE98ES的芯片,换上完美亮机,就是亮机慢。无所谓了,不想去刷BIOS,嫌麻烦。

网友:
南桥上面的型号就是QE98ES  没有SR*** 这种。

网友:
有点像HM65

网友:
去淘宝问下就知道了

网友:
SR17E 应该是这个

网友:
型号不在晶体上  不要看晶体  看绿色的边缘  应该是SR1 xx

网友:
你拆过 植球了 ?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SR17D,神舟好多本都是这个,但是图纸,不确定。

网友:
应该是sr多少

网友:
去淘宝找了。

网友:
SR是型号 比较小 仔细看

网友:
没,客户说这个机器再保,我不知道在哪买的。来我这里修

网友:
淘宝卖家说是SR17D ,拍了一个,等发到了,换上再告诉大家好没好 ,这个机器问题不亮,手压南桥能亮。这个机器南桥特别爱坏,我还了N个了,不想加焊估计也用不著

网友:
  应该是SR开头的吧

网友:
  这个芯片是  HM86

网友:
  跟SR17E  通用的。 今天刚在一台HP 的电脑上 试过了   功能都正常

网友:
这个芯片肯定是  HM8几的

网友:
问问马云家宝芯片的,一般他们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