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T24720FX隐约闪下就黑屏故障

楼主(2016-08-27):
故障:按开关板上的电源按键无反应,有隐约轻微一闪就灭黑屏,

网友A:
十有八九是电源板输出不给力 修电源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有八九是电源板输出不给力 修电源板吧

嗯,明天换下电容看下,想知道有哪些方面引起这样的故障,先来综合下,谢谢指点。

网友B:
楼主,换了电容,怎样了,正常了吗?

网友C:
换电容吧,应该就是电容搞的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容吧,应该就是电容搞的鬼!!

恩,是的,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了电容,怎样了,正常了吗?

是的,就是我那个红色圆圈电容,换了就正常.

网友:
不管如何,鼓包的总是先换了再说的

网友:
很不错,我也得注意一下我的那台康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