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BM-K 卡LOGO

楼主(2016-08-27):
收到一华硕A55BM-K,卡LOGO,去掉硬也不行,重新刷入最新的BIOS,插回去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诊断卡BIOS码跑99,四位码671A。
请大侠赐教!
卡LOGO

网友:
也就是说 刷过BIOS后 不亮机了? BIOS没刷对吧

网友:
看下PS/2接口和USB接口正常吗

网友:
最终确定,南桥坏了。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当99量一下外设备的电压

网友:
在COMS里把网卡声卡关掉试试,或者拆掉,看还卡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