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Z77-V LX REV:1:00无CPU供电

楼主(2016-08-27):
一、迅维网有点位图
二、其它电压都起来了,少VCORE和集显供电;
三、查ASP1102的工作条件,有5V,少12V供电
四、P_VCORE_VCC12_20无电压,且对地短路,只有两个可能PC104或ASP1102坏,先简后难,拆掉PC104不短路了。
五、再查到PR110阻值增大了,原来是2.2欧,现在是100多欧,同时换掉。
六、通电,亮机,OK。

网友:
好历害,一环一环的,谢谢楼主分析,很到位。再发个附件更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就是帖子太简单了  能配个主板故障位置实拍图就好了

网友:
没有供电  还是挺好修的 烦得是  供电  开启都正常的

网友:
对,没EN还是好修的,有EN但没供电就不好修了。

网友:
如果那个电阻不是坏的话那就会保护了

网友:
这个好像有通病

网友: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