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3C秒杀保护隔离。

楼主(2016-08-27):
不多说 进水机:
板号:BA41-02040A
故障 :不开机。
拆机马上打 3V 5V 电压 无
测待机芯片 51125  16脚VN 0.86V  判断为保护隔离。
先上图

查 各大电容 两端是否对地。阻值正常  由此断定,不是大短导致的保护。
此刻想起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 。

随时抽出左手边的料板 看了下图纸 是联想的G485   查pq305 。拆下此料(板号为LA-8681p)。
到回530U3C的板子上 ,什么都没查 直接更换料件。亮机 。
看图

更 换后上电,OK亮机

网友:
不错很强势,其实维修很靠灵感。楼主加油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仁宝的板子  PQ几几几的  好多好多

网友:
保护隔离直接秒杀,仁宝的点火回路将成为历史了

网友:
是换的哪个管?

网友:
三星的 保护隔离

网友:
学习了,好功夫

网友:
第一个隔离管吗楼主

网友:
表示没有看懂!!!!!!换哪个?为什么换?

网友:
学习,好东西 能不能不要下载分啊

网友:
不错很强势,其实维修很靠灵感。楼主加油!

网友:
其实维修很靠灵感

网友:
BA41-02040A这个没图的哟,还是要戳几下才能找到,,,,

网友:
三星的没有标号,很难找的,楼主强大

网友:
很好的技术啊,楼主维修高手啊

网友:
根本看不懂啊

网友:
好眼力,一看就晓得哪个坏了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这是修了多少台三星才能如此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