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 不触发

楼主(2016-08-27):
联想s410  不触发   待机3  5  v 有电压。  测开关按键0.6v不正常。去掉开关板主板开关接口上3.3.判断可能是开关按键板坏了   .但是按键板上能拆的原件都拆了还是一样。插上按键板开关脚就只有06v.去掉按键板就3.3v正常了   短接3.3v能正常开机   开关脚对地值595. 高手们支招啊   会不是上拉3.3的电压负载不够

网友:
高手们在哪里,

网友:
我有个 待机0.011触发到0.015还没修好

网友:
开关按键有没有拆掉,有些开关有微短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