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救命啊,500大洋啊

楼主(2016-08-27):
一款联想B460 62882 芯片焊盘这里烧的断线了,19脚,20脚和21脚,三个脚,都没焊脚了,怎么办?
这客户比较难缠,修不好的话,要陪板子了,网上看了下,要500大洋啊,怎么飞线啊?还有铜都漏出来了,怎么办?大神救命啊

网友:
这看起不是挺好飞线的,又不是烧糊了

网友A:
你就直接飞线到相连的元器件就好了啊 这个线路比较好看啊  楼主

网友:
掉焊盘的地方清理干净用绿墨涂上一层在飞线我看到只是缺少了两个引脚的焊盘很容易。

网友:
这样难度应该不大,补好绿油固定,焊好芯片打下这三个脚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直接飞线到相连的元器件就好了啊 这个线路比较好看啊  楼主

QFN芯片,要从芯片引脚飞出来啊,难度有点大啊

网友:
也不大的  楼主,你有那个很细的漆包线吗?用哪个才行的哦,随便焊点上去就好了,

网友A:
你这个是充电芯片吗 楼主

网友:
如果能找到点位就好办

网友B:
要不找一块料板,3 5v是正常的,整个移过来,

网友C:
进水机,为什么没有修好要赔呢。

网友:
静下心来应该可以飞好的    找个芯片定义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找图纸  飞线

网友:
楼主加我Q 100%搞定,,账户名字就是QQ

网友:
焊盘处理好 直接飞线   客户赖你咯?

网友:
我奇怪为什么要赔呢

网友D:
你这个飞线不难 先在芯片上找到要飞的3个脚把线 先飞在芯片上在上绿油固定 等干了 你在焊上去 在找到对应点飞上去就完了 你看我飞过的通病 16 17脚就是这种方法飞上去的

网友:
修机器之前一定要讲清楚,要不然到时候扯不清楚

网友:
先确定不短路之后 再飞线  这种要细心

网友:
真厉害,这么小的线都飞的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进水机,为什么没有修好要赔呢。

不是进水机,是掉电,本来不是这样,被我焊了几次芯片后,才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充电芯片吗 楼主

62882  CPU供电芯片

网友:
要赔是维修永远的痛

网友:
我这台dell进水,也是飞了几个脚的

网友:
耐心点照着图就可以飞好··

网友:
遇见难缠的客户   问题是最不好修的!慢慢飞线吧

网友:
500大洋芯片全部飞都行,,,还好啦才几条呢,,,

网友:
飞线 绿油固定 实在飞线不成 可以找个3V5V的小板

网友:
也就两个焊盘啊

网友:
这样的客户也恶心  楼主找图纸点位图慢慢飞吧 修好了报高点  然后他要是不同意就说故障还原后果我不问  然后收检测费30   同意你就赚钱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的吧,对照图纸飞线到相应的元件上九可以了,不是非得飞到板层里....

网友:
这个也不是很难,只要楼主上点心,很快就能弄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接线的慢慢接是可以的

网友:
多练练就会 了!    很简单

网友:
可以在料板上用刀切几个焊盘脚  用胶稍固定  这样好焊点   其实看你板子也不严重  漆包线就能搞定

网友:
这个不难  简单

网友F:
B460论坛上有图纸的呀 对着图纸飞线就行了

网友:
查图纸慢慢飞

网友:
这种事还要被客户知道,打脸。。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的,楼主实在要是觉得太挑战了,不妨找个同行,给点钱让帮帮忙也行,不至于赔500大洋的,别让暂时的困难吓倒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B460论坛上有图纸的呀 对着图纸飞线就行了

我知道,我是说芯片下面的焊盘没有了,飞线要到芯片的引脚上,另一段,我是知道那里的

网友:
我也奇怪为什么要赔呢,就算修不好还给他就行了,就算症状不一样也应该没关系的呀,都不是一坏的

网友:
这个线找到飞线的点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进水机,是掉电,本来不是这样,被我焊了几次芯片后,才这样的,

这个板掉电有通病

网友:
楼主  你现在不是技术不过关   ,是心态不过关。。。静下心来 ,就能好。。。

网友:
怎么给客户没修好,客户还要你赔?

网友:
查一下引脚定义,很多引脚电压出电压就可以的

网友:
把图找出来,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我是说芯片下面的焊盘没有了,飞线要到芯片的引脚上,另一段,我是知道那里的

嘻嘻 考验你的时候到来了

网友:
静下来  慢慢飞线 不要急!

网友:
补好绿油固定,焊好芯片打下这三个脚阻值

网友:
飞线补呀,这种很好补的

网友:
没事的 只要细心几根线随便飞起来了

网友:
只能飞线了。

网友:
没有耐心的人搞不了维修的

网友:
搞点细铜丝 慢慢飞呗

网友:
修不好陪板子??让他滚蛋

网友:
暂时没有这板子可以给你说。。。。。。

网友:
奇葩楼主遇到奇葩客户,客户掉电肯定开不到机,你这么会告诉他你把焊盘搞掉了,,客户的电脑本来就是坏的,这么要你陪500的好主板。退一万步,料板也不贵啊,嘿嘿。楼主的板细心点飞线可以的。用吸锡线再用绿油固定一端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没有两把刷子还搞不定,关键要有绿油

网友:
3根线挨在一起确实有难度

网友:
强悍·学习学习 必须进步

网友:
这个明显是进水机,不知道你什么沟通能力居然还会被顾客牵着走。这玩意修不起来还要赔钱,我服你。飞线那么简单的问题不要发论坛来问了,基本的手工活,问了也没用,多练练。

网友:
这个地方老是坏

网友:
找电路图补线,飞线

网友:
我一起碰到都是换板的 。下次也这样飞线试试

网友:
这板也没这么贵吧

网友:
飞线吧!这个没办法!

网友:
直接飞到去的地方啊!

网友:
500块,飞1天的线还是值的

网友:
飞线解决,细心就行

网友:
飞线看起来不难 奇怪的是为什么要陪?

网友:
这种线好飞啊。把线先固定在芯片上,一定要高温都不能掉。把芯片焊在主板上了就好办了

网友:
大哥,不行就加个待机电路,可以改板的,加到光驱位置!

网友:
主板比较麻烦

网友:
这种活最做维修最基本的吧,楼主还是找个坏板多练练吧

网友:
飞线很容易啊

网友:
都这样了 就算飞完线也用不住了吧

网友:
这问题 我肯定能搞定
但 怎么焊  说不出来  太麻烦

网友:
不是我不想说   是真的没办法用语言描述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别担心,这个板子,飞线还是可以的。仔细点。

网友:
怎么修不好还要陪的?这个可以飞线的

网友:
这样飞线还蛮好飞的啊

网友:
按照图纸 飞线 最后涂上绿油 难度不是很大

网友:
我的原则是,问题没有搞清楚,一般尽量不要动疯抢和烙铁,修机铅和客户说清不稳定的机子维修有风险。省的出力不讨好,落个埋怨。

网友:
楼主焊接水平要提高啊,不过别怕,飞线解决很容易

网友:
还要赔 这是你造成的吗?

网友:
对着图纸飞啊,楼主你焊工需要加强啊

网友:
应该费点时间能搞好的

网友:
应该很好飞的找到电路图就行的

网友:
修不好要赔板,呵呵客户那么牛,

网友:
把芯片反过来 然后焊上线 然后盖上焊盘 此时焊盘得用吸锡线拖一下 然后芯片装上去别用风枪用烙铁直接焊上去 注意线 就OK

网友:
问题不大 一看就知道新手

网友:
只能飞线了,考手工的活

网友:
飞线用绿油固定,反正挺费神的

网友:
没绿油不好搞

网友:
这真的有点难度啊。。

网友:
有点难度,一般都换板了

网友:
上个图看看·参考一下

网友:
找到图纸 。。。想办法 飞线 。这个 3跟线 有耐心 能弄好

网友:
不好解决啊, 细心

网友:
一条线的我飞过成功,三条线的真没试过,难度好高呀!

网友:
飞线很简单

网友:
不是太难,关键是焊上那三根线机器能好不?

网友:
我也纳闷 为什么要陪板字呢

网友:
考验焊接技术的时候到了

网友:
这个飞线很好飞的

网友:
这个考验你的基础功了,焊接技术

网友:
飞线上绿油 在焊接其它脚位 的2要一个好烙铁头 好放大镜

网友:
好像有几个是空脚

网友:
说起来都轻松,干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有那个绿油,我是一次都没用成功过的

网友:
找图纸对着修,直接飞线,焊工没问题的话都能修好

网友:
飞线上绿油

网友:
要仔细一点啊 这个好搞的

网友:
这个飞线可以搞定的

网友:
这种芯片, 应该先把线飞到芯片是,用绿 固定

网友:
飞线呗 考验你技术的时候到了

网友:
进水腐蚀的板子有点难,焊点容易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是进水机,是掉电,本来不是这样,被我焊了几次芯片后,才这样的,

焊接本是基本功 这种情况别人是帮不了你的。还有楼主你这个主板明显是进过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接本是基本功 这种情况别人是帮不了你的。还有楼主你这个主板明显是进过水的

补充一下 楼主图片是随便找的一个吧  这个不是B460的

网友:
找到图纸,就好办了,细心就能成功

网友:
这种飞线很简单啊,先用漆包线连接焊好,再打绿油,紫外线固化定型后就可以焊芯片上去了,注意空焊哦。生手还真不好教

网友:
维修有风险,特别是能开机的机器,一旦搞的开不了机,那可不好讲了,做技术就得细心

网友:
飞线啊 这个没伤到PCB下面 一定可以搞好的

网友:
你这个飞线不难 先在芯片上找到要飞的3个脚把线 先飞在芯片上在上绿油固定 等干了 你在焊上去 在找到对应点飞上去就完了

网友:
慢慢来  我最多的时候 补过5根线 也是CPU 供电芯片  用尖头烙铁补

网友:
为什么要赔钱?难道拿来这B样还能亮机?

网友:
先飞线  把线固定在旁边的电容  电阻上    绿油固定  放好芯片  再重新焊接线

网友:
赚钱不容易吧,弄不好还要亏本赔板子

网友H:
重新改个待机模块上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重新改个待机模块上去吧

没仔细看帖吧?说了是CPU供电芯片了

网友:
修不好,你为啥要赔板子,难道是你人为损坏???

网友:
简单到爆。先把掉锡盘的脚位清干净。找到相连的原价。把芯片上上去。用电线里面的一根铜丝插一小截在芯片脚位下面,然后用烙铁上锡连上啊。

网友:
焊功不过关?这是问题吗?

网友:
这回焊好下次就不怕了

网友:
为什么要赔钱,你给烧的吗

网友:
客户怎么难缠,来的时候能亮的机器吗,现在不亮了?

网友:
铜出来了上绿油可以解决的

网友:
为什么得陪主板,大不了修不好不收费吧,医院难道就包治百病吗?

网友:
这个要花点功夫了 一切回好的

网友:
慢慢补吧,找到点就能补

网友:
用吸锡线补上,这个线比较细点,容易弄,然后焊油,待干,再焊,最后打一下阻值。

网友:
接线啊,还能怎么办

网友:
测下 米短路 就飞线打绿油  送钱的机器

网友:
没有烧糊应该能搞定的 小心点就行了

网友:
补线  没什么

网友:
这样的现象 就算飞好了线,其他还有问题

网友:
就两个脚没了 看图纸不就搞定啦

网友:
真利害,高手来的

网友:
一样飞线啊   找图纸看连接到哪就好

网友:
飞线 修复吧   细心点是能修好的

网友:
芯片线飞好  上绿油   烤干 在风枪吹上去      如果只是一个焊盘没有了 就可以先把芯片焊好后直接漆包线飞上去也可以

网友:
简单啊  随便是秀秀完事

网友:
这个难度比较大,先把线固定在主板上,固定死一定要,弄得和焊点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
飞线把,3根部难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飞线不难 先在芯片上找到要飞的3个脚把线 先飞在芯片上在上绿油固定 等干了 你在焊上去 在找到 ...

就是这样的,我也这么做的,成功率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找一块料板,3 5v是正常的,整个移过来,

62882应该是显卡供电吧

网友:
确实伤神。

网友:
绿漆风枪一去老是化开移位啊

网友:
有难度 但是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确实不好弄

网友:
B460 最麻烦

网友:
试着飞线可以吗

网友:
补焊脚了、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后来都补好了吗

网友:
芯片装好再接线就是,但都烧了,你飞线好还能用吗。

网友:
一头飞到主板上,另一头直接放在芯片的引脚固定

网友:
现在的世界变了,修不好还要赔钱啊,难搞啊

网友:
漆包线 补下线就OK

网友:
用心非线了!

网友:
我看很好飞啊,先在焊盘上找到这三个脚对应的地方,飞线出去,涂上绿油,再把线另一端焊在对应的三个脚上。或者在图纸上找到与那三个脚相连的元件,飞线到这三个脚,对应的焊盘位置直接用绿油先盖了吹干

网友:
这个搞不定,就真的别修板了

网友:
能够找到脚位对应的点就没什么事的,前题手巧!

网友:
看图纸,把芯片的几个角先飞出来

网友:
有图纸就好搞,难度是有的,需要楼主多用点耐心咯

网友:
看图片也不是太严重的,飞线需要点耐性。不是太难

网友:
这个飞线不难,没有说现意外状况怎样处理吧。难产的就签字画押!

网友:
这个难度应该不大,就看你有没有耐心了

网友:
对,就这么做,没事的

网友:
看在钱的分上,有时间慢慢飞的哟,个人觉得还是有点不好弄。

网友:
看下这3个引脚是干嘛的!

网友:
这个是可以飞线修复机器的 有耐心就OK

网友:
修不好就不修了,怎么还要赔呀

网友:
我都是补焊点

网友:
这个就考验你的焊接技术了。先固定三个线,用绿油

网友:
修没说风险嘛

网友:
我这边有料板。。

网友:
用漆包线点焊然后再用绿漆固定烘干应该不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