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机械革命笔记本开机卡LOGO一会黑屏的原因吗

楼主(2016-08-27):
谁知道机械革命笔记本开机卡LOGO一会黑屏的原因吗 ?进不去U盘,请教前辈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经验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BIOS刷个试试呗或者先把键盘拔掉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是先软后硬的  自己一件一件的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