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10C i7 D2 板号6-77-W650-D03开机电流0.07A修复

楼主(2016-08-27):
先看同行发的帖子直接干掉PQ23结果还是一样,下载图纸(感谢同行提供图纸,虽然花了10个大洋)后慢慢查吧,量到内存电压PL2上无电压,控制信号SUSB,SUSC#都正常,还是6脚CMOS转换信号不正常,干掉PQ1后开机正常。和PQ23的料是一样的,看来这种6脚CMOS的确质量不行。(PQ1位于主板右上角PU2旁)

网友:
发个图纸  看看。。没图纸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地方 故障

网友:
好了没有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
必须加分 正好遇到台 掉电 偶尔能开机有条纹  拆机裸板就出现楼猪的症状 直接取了就好 省了好多时间 爱死你了

网友:
遇到一台.全板糊的.不知上家怎么搞的.

网友:
图纸迅维网上有的,再发重复

网友:
说的很清楚,换掉PQ1就OK了

网友:
楼主 把图纸发来看下 这样我们就知道呢里问题了 好人要做到底

网友:
你这帖子让我们情何以堪啊。呵呵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