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D3触发跑码掉电

楼主(2016-08-27):
映泰P43D3跑码跑到2A掉电。掉电后测开机针只有0.4V,路线路去到103排阻一边0.4V一边.3.3V,换了103排阻电压正常触发跑码亮机

网友:
跑到2A其实不是掉电了  而是开关电压处于低的状态  主板认为在强制关机   就跟按住开关4秒一样的

网友:
映泰103  学习了

网友:
卡代码和开关针也有关系的啊 我晕我以前卡代码一直没有测量开关针 我晕

网友:
学习了  蛮好的例子

网友:
开关电压低给了IO错误信号

网友:
应该是io的触发信号一直都在,,所以就被认定为关机了

网友:
-骗分的吧!!!!!!!!!!!!!!

网友:
除了华硕就是映泰的主板排组喜欢坏

网友:
谢谢楼主,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