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屏幕会闪

楼主(2016-08-27):
E430可以开机,屏也可以亮,能进系统。就是有时候屏会闪,这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6-8-28 17:30):
屏和屏线都换过了

网友:
先搞排线,不行换屏测

网友:
这机子屏的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
换屏啊! 大哥

网友:
屏  屏线  屏供电都有可能   估计排查

网友A:
背光闪不是屏闪  背光闪就好办了

网友:
是背光闪吗 正常的世界用长了就不闪了 应该是三星的屏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背光闪不是屏闪  背光闪就好办了

背光闪怎么解决

网友:
屏供电,屏信号,亮度等都有可能

网友:
屏的供电不正常,闪屏的时间亮一下电压是否不稳定

网友:
查屏供电啊,和信号

网友:
闪屏的话 换配件测试

网友:
LID#信号关注下

网友:
屏35  36  脚 连起来试下,上次修个一个戴尔的 和你的情况很像

网友:
查查上屏供电跳不跳

网友:
  这故障秒杀啊!L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闪怎么解决

看是开关和亮暗信号不稳吗   正常就修屏的LED升压芯片 和贴片电容

网友:
是显示的内容闪还是背光闪,背光供电、屏供电、背光开启、调节、闪的时候有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