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客糊还说键盘报警

楼主(2016-08-27):
G470昨天客糊 说换键盘报警
结果尼?开始了
换好键盘不报警了不是 玩事吗?
进不了系统了
进BIOS设置可以 没认到硬盘,这我会我停了给老板给客壶 换键盘还有问题 不认硬盘》 老板说你直接搞吧?
我就按条件来咯  测硬盘供电正常  数据控制 发现0 我就怀疑桥挂了 但 我还是吧定一个条件测了 》》》》》》正常 别问我是什么 想知道就报名 我想管理员会看见我的 给我叫分的

上说条件都正常 就干呗

这里就有同学说干的 漂亮 结果尼?

结果 你们失望了 我也伤心不想这样
  想知道为什么这样吗
因为他之前机器进什么东西 去桥了 时间长了 桥里面 发霉了 你用洗板水一洗  掉漆  你再用镊子 你去轻轻的 碰他 你会发现  里面的 铜皮 烂了 碰那里都会掉
如果 你不去掉这个铜皮的话 我想后果不是我理想的  应该不会认到硬盘 或者可以认到硬盘 不稳定。这是我 想说的想和大家说的  说的不好 都来碰 我回复 可以有分

这是取下的桥 刷下就掉漆

我看到这个局面 我想换板 不想修让费我时间  ,可以心想又说不过去哦  拿可以点亮机的 你给他搞不亮 ,后果不堪 维修就怎么苦逼

拿还是 要修呀  点位大开  发现 主掉点的 没 几个  补了上去  好发现 里盘上 GND 掉的多呀  心想不行在 里盘上补了 如果沾在 一起了怎么办  我就在桥上吧 GND 链接一起  这里又有同学要问了 为什么GND  还补上  我想如果桥的模块没有GND  没有用的  他没有回路,个人理解

桥上面补好了

可以开始 干BGA 了
哎这手术 花了 3个小时 累呀 同学们

看来bGA时间差不多了看看下 干的 漂亮

吧接地  给接好 准备 看结果

准备看结果
其实我也怕结果:lol:lol

结果我 速度装机 同学们 呀 我 难得发帖的

网友A:
楼主厉害啊,这样也可以救。很费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这样也可以救。很费劲吧

累的要死 这不是 没办法

网友B:
牛老火。。。。 点掉的 如果维修价格 太低 ,我才懒得搞。。没钱没动力

网友C:
你可真是神人啊,这也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老火。。。。 点掉的 如果维修价格 太低 ,我才懒得搞。。没钱没动力

:同感是的  这不是  没 办法 我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真是神人啊,这也能搞好

生活 逼得的

网友:
兄弟 你们分加那了

网友D:
楼主辛苦了  加分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了  加分去

谢谢 这位同学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 这位同学 谢谢

今天最后两分 只能加两分  别嫌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最后两分 只能加两分  别嫌少啊

谢谢这位同学 的两分

网友F:
老大,你的语文水平真烂...看你的贴怎是一个累字了得...

网友G:
哥哥,我的眼睛吃不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大,你的语文水平真烂...看你的贴怎是一个累字了得...

成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哥哥,我的眼睛吃不消!

同学 习惯就好  同学 你还在群 里面

网友H:
楼主焊工不错  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焊工不错  很细心

谢谢 谢谢同学

网友:
牛人,焊工了得。

网友:
同学谢谢  夸奖  两分打赏小弟咯

网友I:
这样折腾桥太累了,从光驱接口借一个SATA接口过来一分钟完事啊,稍微改动几根线,断开原来的数据线分分钟搞定!!!

网友J:
佩服楼主的耐心,看来还是我太浮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佩服楼主的耐心,看来还是我太浮躁了

同学 静下心来搞 做维修 有时间 是很烦躁的 说多还是希望 同学打赏2两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折腾桥太累了,从光驱接口借一个SATA接口过来一分钟完事啊,稍微改动几根线,断开原来的数据线分分钟搞 ...

主楼 英明 说多了还是 叫主楼大赏两分

网友K:
这个桥焊盘腐蚀的处理 确实不错 加分了哦

网友:
谢谢 我们的天意  版主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这个桥焊盘腐蚀的处理 确实不错 加分了哦

谢谢 我们的天意  版主  谢谢

网友L:
焊工了得就是眼睛吃不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 我们的天意  版主  谢谢

不用谢谢  好贴必须加分

下次 这个客户 写明白啊 客糊

网友:
引用 网友L:
焊工了得就是眼睛吃不消

同学  打赏两分呗

网友:
补点不好弄

网友:
怎么感觉屏是花的??难到是我眼花?

网友:
这补点辣眼睛啊!想请楼主赐教,桥上的线做BGA的时候不会动吗?你不怕连点了?

网友M:
写的看的很吃力,语文你就没及格过吧....加了10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写的看的很吃力,语文你就没及格过吧....加了10分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
牛啊   简直是神啊,这也太厉害了

网友:
修好 就不容易了!

网友:
要我这种事先就跟客户讲明白的

网友N:
这样还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样还能亮,,,

是的没错。不亮。不后果不堪。同学

网友O:
厉害这都修,修死。。。

网友:
引用 网友O:
厉害这都修,修死。。。

同学修电脑累呀!  说多了。还希望同学打赏俩分

网友:
你这我都不敢看,惊心动魄的

网友:
厉害。   看到这样 一般都换版了

网友:
读起好累,

网友:
牛逼,看到这样的我一般都是报废

网友:
gnd没必要连起来

网友:
这个语法再加上这错别字 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
这个牛 !!我怎么看待板子的焊盘都没了呢

网友:
也是没办法呀,来的时间是亮机的,让客户不亮拿走,客户不会干的

网友:
焊工不错,加分

网友:
桥 上连点确实难,焊的时候容易掉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   手工焊接一个字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学 习惯就好  同学 你还在群 里面

木办法,大家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大家啊!

网友:
修功能性故障都要报风险  有可能会不亮机  不然我不搞 免得到时候惹麻烦

网友:
楼主 威武~霸气~酷~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难度很大呀厉害

网友:
真够耐心的。。。。是我早放弃咯。。

网友:
这要是我看到这种掉点掉漆我估计早就放弃了

网友:
不光运气好 技术也是刚刚的好

网友:
太牛逼了,这技术

网友:
键盘报警第一次看到修桥的。。。
yuchao454875
不是吧。他这个主要是硬盘认不到数据线短路了
详情

网友:
这样也可以救

网友:
这 J B样还能修好 牛

网友:
有思路,是我看到那样一下子就蒙了,思路清晰呀!

网友:
楼主真高手啊,这么大的耐心,这种机器最坑人了,出了大故障,没处说啊

网友:
这也能搞好,掉的都是地?

网友:
这技术没谁的了啊

网友:
加两分!因为维修界还有楼主这样的

网友:
你在桥上飞出两根线 一个是地 另一根是什么

网友:
这种换我我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