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上电0.17A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6-08-27):
接修一台联想G470笔记本板号 LA-6751 ,通电待机0.02正常,按开机电流上到0.11-0.17不动.
鄙人新手按照上电时序慢慢来,找到U31芯片 看RST正常 测PBTN_OUT也有跳变 SLP_S3#也有反馈,这是怎么滴,,,,,,,,,,。干脆测后继看看,居然没有输出,拔掉电源再通电想再开机测试确定下,没想到这次一按开机居然直接亮机了,心想这钱这么容易到手了。再想想还是心里没底得搞明白别再回来啊,再开机果然又不显示还是电流上到0.17。再研究看找到后继供电U38 跟U39 分别是+5V 跟+3V 供电

EC正常发出SUSP#到Q117为高电平此时Q117导通1脚电压为低转换产生SUSP信号,
此时Q110截止+VSB至U38导通输出+5V.测试发现+VSB没有,继续顺藤摸瓜找到PQ202用镊子短接1 3脚居然可以开机,又找到PQ203,发现PQ203控制极电压偏低为1.23V,测VL正常换个2N7002试试还是老样子,既然信号都正常,那么电容电容电容又是电容。。。。。。拆掉PC207完美开机测试PQ203电压5.12V。
该电容没有腐蚀 没有进水。发此贴希望同行能用到经验实现秒杀。修机快快滴,高手飘过。

网友:
二级供电转换出问题  挺常见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加分了

网友:
转换电压问题吗

网友:
后继电压就这现象,,仁宝的碰的较多

网友:
楼子果然是民间高手

网友:
分析的不错。已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心更好!

网友:
没有掉电么,分析的很透彻啊,希望能碰到

网友:
哦0.1几的 电压没有出来完呀

网友:
思路不错,分析到位,有图有文字,果然是小白的福音啊,谢谢分享

网友:
联想的RUN电压转换的有点复杂啊!

网友:
多谢分享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你也算高手了啊

网友:
楼主无私分享经验

网友:
时序还是比较清楚的

网友:
不错不错,现在的机子都不好修了

网友:
思路清晰加图纸等于无敌

网友:
高手  修机就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