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VLX3 PLUS R2.0不跑码

楼主(2016-08-27):
P8H61-M VLX3 PLUS R2.0不跑码,测内存总线SDA电压偏低,换PU17后SDA正常,但还是不跑码

网友:
呵呵,,我也是很想知道

网友:
不跑码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了吗 BIOS刷过了吗

网友:
测所有的供电都正常,而且测网卡RTL8111F的25脚pltrst#也有3.3V,有pltrst#说明复位正常,但就是不跑码,BIOS也刷过,CPU也是好的,无奈了

网友:
华硕的板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