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7-D3H开机一秒掉电重启,我测量电压都是有的,IO检测还没量

楼主(2016-08-27):
有修到过这版的兄弟给个思路啊

网友A:
技嘉的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先刷个bios看下

BIOS没问题 刷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先刷个bios看下

BIOS没问题 刷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没问题 刷过了的

反正技嘉的 都根华硕的一样

网友C:
一秒 掉电重启   更像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秒 掉电重启   更像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不是,各供电都有的

网友D:
有可能cpu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cpu供电问题

CPU供电1V1这样没问题  有时钟复位的

网友:
io检测看下啊

网友:
掉了后不拔电源还能上电吗,如果不上电可强制上电看下IO第125脚看下是不是2V,正常应该是这里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