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centre e63z一体机bios密码

楼主(2016-08-27):
联想一体机bios被设置超级密码,无法修改bios里面的菜单选项,也无法u启动。打联想客服,说没办法只能换主板。标价1000,二手e63才1100……费劲才从本论坛找到对应的bios原始版本,请教如何刷入?小小白谢过……

网友A:
刷BIOS咯,,不然能怎么搞,,这个应该不带密码芯片的

网友:
这不是能进bios吗  用编程器刷撒

网友B:
要不你直接买个芯片装上就好了啊 要是没有工具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咯,,不然能怎么搞,,这个应该不带密码芯片的

这不不会刷嘛,想请教一下或者帮忙搬运一下也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直接买个芯片装上就好了啊 要是没有工具的话

我小白没能在tb上找到……汗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小白没能在tb上找到……汗颜……

有卖这程序的没有嘛  有就能买到撒  你的程序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卖这程序的没有嘛  有就能买到撒  你的程序哪里来的

没有,我在咱论坛找到的,花了5下载币

网友:
发来让我玩玩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卖这程序的没有嘛  有就能买到撒  你的程序哪里来的

有没有版号我帮你找一下吧,机器型号太难找啦

网友:
刷BIOS试一试

网友C(2016-12-04):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直接买个芯片装上就好了啊 要是没有工具的话

这个板子没有传统的那种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没有传统的那种芯片啊

难道和苹果似得,是qfn或者是bga封装的芯片?

网友D(2021-08-01):
我有方法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