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A410-p61 P 集显的 进去win7系统后掉电

楼主(2016-08-27):
安装win7系统的过程中不会掉电,进系统后掉电。用win8 PE进去中会掉电,PE2003不会掉电。装xp不会掉电,使用多久都不会掉,就是有个问题,

网友:
xp中,P6100的主频应该是2.0几 ,但是降到了219M,使用中好像蜗牛那样慢!究竟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这机子不是有大电容吗

网友:
大电容改过了

网友:
这就有点麻烦了,是不是系统供电芯片电容不够

网友A:
换硬盘装系统也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装系统也一样吗

一样的  换过其他硬盘了

网友:
大电容再加两个330的电容试试

网友:
温度 咋说  掉电原因多 需一步步检测

网友:
机子还搁在一边 不知道弄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