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掉电

楼主(2016-08-27):
有2块惠普g4的机子 都是用半个小时掉电    bios刷了  桥压了一下 集成显卡的   cpu是i3的  给他换个cpu i3一样 只有换个双核的 b820的那种就不会掉  有修到过的吗 指点下

网友:
目前两块了 问题一样 一个都没有修好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会不会与CPU供电有关?

网友:
CPU供电的管子负载不起  换一下看看 就几个 一起换了  分分钟的事情 反正不耽误什么。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你看看

网友:
去保护啊  ,就好了 。很简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