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固始新宇电脑医院维修 ga-h61m-ds2 不触发 n多问题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6-08-28):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新宇电脑医院)
维修时间:2016.8x
维修心情:一般
维修人员:
故障:不触发
是否2修:是
主板型号:ga-h61m-ds2
........................................我是分界线..........................
      今天接到一片主板说是不触发,一看换过桥了,本来不想接的,无奈是同行拿来的,就看了看,查开关有3.3v电压,pci-e b10无电压 这个是通病了 直接拆掉d5 位置号 Q69控制级相连的三条腿的管子 拆掉后 诊断卡灯亮了 以为好了 点了下开关还是没反应  果然没有这么简单啊,上家居然换了南桥  看来不好啃啊  这个板子  在去查下条件吧

      当查到io脚位置 rsmrst的时候 发现没电压 这个也是通病了 以为又捡到了 直接拆掉q58 然后 rsmrst电压有3.3v 还是不触发 *脏话* 这么多问题 以前修过开关相连的防静电管子也会导致不触发 直接拆掉 还是一样   看起来 还要老老实实查电路吧

     VCCRTC正常 RTCRTS#正常 32.768KHz 正常 3VDUAL_PCH正常  这么难搞 在查最后一个条件DPWROK不好就不弄了 日,表示深度休眠供电正常。经过测试 DPWROK 电压不正常 正常3.3v测试无电压 打阻值无短路  下面看看电路图

        下面开始分析,q35待机的时候B级电压有0.6v高电平,根据三级管特性B大于e级 就会导通  ,然并卵,当我测试到q34 g级的时候 居然有4.8v的电压,明显下正常啊  此时用镊子短接r348 短接开机键 可以上电了 但是不跑代码 不跑吗先不管了  这里我直接拆掉q34  PCH_DPWROK待机就为高了,分析这里应该是q35坏掉了  省事 直接拆掉q34 轻轻一点 上电了,不跑吗 估计是bios的问题 直接b bios 调换到m bios 后 开机滴的一声 成功亮机, 修这个板子真不容易 大家加分吧  时间不早 了 。。。。不要问我q34在哪里  我只能说在开关排针附近 搞个点位就能找到了。。。
下面送上亮机图

ps:出来混的 迟早要还的

 会员5301002元2022-9-20 17:02

网友A:
我x 这么多问题  修不真不容易 大家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x 这么多问题  修不真不容易 大家要加分

这么晚了你还在啊

网友B:
这么晚修机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晚修机不容易

要加分支持啊

网友C:
晚上修机子是最好的时间段没人打扰效率也高,太晚了也不好影响第二天工作注意“圣体”健康 加分。

网友D:
看到H61,真心感觉没搞的欲望。我这里H61料板是15元一张,修修好本地卖同行也就是45-50元一张。还给保3个月。感觉利润一点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晚上修机子是最好的时间段没人打扰效率也高,太晚了也不好影响第二天工作注意“圣体”健康 加分。

感谢大家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H61,真心感觉没搞的欲望。我这里H61料板是15元一张,修修好本地卖同行也就是45-50元一张。还给保3个月 ...

是啊h61 太便宜了

网友E:
主板搞得 少 下次不懂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搞得 少 下次不懂问你

我主板也弄的不多

网友F:
楼主经验老到 估计图纸都记在心里了  维修这板感觉不会超过半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经验老到 估计图纸都记在心里了  维修这板感觉不会超过半小时

差不多这个时间

网友G:
我刚修了一个,跟你一样的主板,也是不触发,开机角有电压。     最后是网卡芯片烧了。取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刚修了一个,跟你一样的主板,也是不触发,开机角有电压。     最后是网卡芯片烧了。取了就好了!

你那个 是雷击的板子

网友H:
都是正常的维修思路

网友I:
现在H61主板开始进入维修期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看到H61,真心感觉没搞的欲望。我这里H61料板是15元一张,修修好本地卖同行也就是45-50元一张。还给保3个月 ...

保修  这么久   一般   不是30天吗?

网友J:
这板子   DPWROK  不正常       5VDUAL   3VDUAL   都不会出!

网友K:
这货居然比G41还便宜呵呵。

网友K:
虎哥就是猛啊,台板二修还花时间去修,而且多故障的,值得佩服,修啥都真利索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货居然比G41还便宜呵呵。

是啊 有点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K:
虎哥就是猛啊,台板二修还花时间去修,而且多故障的,值得佩服,修啥都真利索666666

修的累啊 说多了 也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么多问题  修不真不容易 大家要加分

是的 大家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保修  这么久   一般   不是30天吗?

有的地方是3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板子   DPWROK  不正常       5VDUAL   3VDUAL   都不会出!

应该是吧 没仔细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H61主板开始进入维修期了!

早就进入了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是正常的维修思路

是的 正常的维修思路

网友M:
修得不错,没想到是PCH_DPWR这个信号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得不错,没想到是PCH_DPWR这个信号引起

还好有图纸 不然真不好弄呢

网友N:
技嘉的主板点位图不大常见把不知道哪里有。加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到H61,真心感觉没搞的欲望。我这里H61料板是15元一张,修修好本地卖同行也就是45-50元一张。还给保3个月 ...

4-50还搞毛 保修3个月 不如直接倒贴吧   话说版主们 你们的板子返修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N:
技嘉的主板点位图不大常见把不知道哪里有。加分

这个点位图 论坛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4-50还搞毛 保修3个月 不如直接倒贴吧   话说版主们 你们的板子返修率多少?

台板很少返修的

网友O:
二修主板伤不起。

网友P:
又是管子坏了,这个H61M-DS2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O:
二修主板伤不起。

是啊 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又是管子坏了,这个H61M-DS2的通病

是啊  管子坏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Q:
看到H61就觉得难修,楼主技术好

一般一般倒数第三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机器故障应该和上家没有多少关系吧

不触发 上家就刷了mbios和换了南桥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板子通病很多么?

多的不得了

网友T:
感谢分享!我太崇拜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感谢分享!我太崇拜你了!

你也可以修好的

网友U:
楼主这么晚还在维修,确实挺辛苦的。向你致敬了。

网友V:
BIOS应该是上家刷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这么晚还在维修,确实挺辛苦的。向你致敬了。

没事要加班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BIOS应该是上家刷过的吧

是的 刷过的

网友V:
H61的板子感觉乱得很,,,,,成功率很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H61的板子感觉乱得很,,,,,成功率很低啊

我觉得还好啊

网友V:
你们都是怎么查的

网友W:
感觉板子问题多,返修几率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们都是怎么查的

慢慢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感觉板子问题多,返修几率高啊

我又没动桥 还行

网友X:
这板修的不容易,同行的又报起价,只能给你加分以示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板修的不容易,同行的又报起价,只能给你加分以示安慰。。。

那就感谢加分了

网友:
学习下,虽然现在没在修台式的了

网友:
你这是用生命在维修啊

网友Y:
高手在【迅维】,向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高手在【迅维】,向你学习了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Z:
好技术,为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Z:
好技术,为你加分!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看到这版头疼

网友:
DPWROK不好弄呀

网友AA:
这两个BIOS芯片里的程序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两个BIOS芯片里的程序是一样的吗?!

是的程序一样

网友:
我也头疼啊

网友:
一般都三把斧头搞了

网友AB:
二修的就是问题多   然而这么多问题都被大神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二修的就是问题多   然而这么多问题都被大神秒了

过奖啊 我也是运气好啊

网友AC:
现在台式机主板都很少修,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现在台式机主板都很少修,直接换

直接换 还能轮到我们

网友:
拆掉不用上了么

网友:
LZ真有耐心

网友:
不用上了

网友AD:
不加分都不行,要不然晚上睡不好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不加分都不行,要不然晚上睡不好觉

那你加分了吗?

网友:
修的就是专业

网友:
过奖了 也就那些

网友:
这么多问题

网友AE:
我去  你3点了还修机  估计没有老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我去  你3点了还修机  估计没有老婆

你猜对了 是啊

网友:
经验异常丰富,佩服佩服

网友:
强顶。和我前些天修的一个样。好在的是不是二修。

网友AF:
好厉害,一个一个故障秒杀,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好厉害,一个一个故障秒杀,佩服

修的烦啊 有时候

网友:
学习了    H61主板  真不好修    主要不好找图纸    旧板又便宜

网友Y: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Y: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这个问题 谁能都修好 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Y: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细心一点 大家都可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