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开机

楼主(2016-08-28):
一个联想G470拿来时是不开机,待机是正常的,有3V5V,量开关,有时是1.3V,有时是19V,按开关没有反应,以前修过几个G470不开机的,于是换3V5V电容,换了以后开不了机,再刷EC BIOS,还是不行,最后,检查,是开关板断线。补线就好了。

网友:
送上电路图大家看下

G470 LA-6751P_6753P 1125A.pdf

网友:
一看二模三判断 细心 才是硬道理

网友:
我的现在开机0.3反复重启3  4次待机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