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2 BIOS

楼主(2016-08-28):
联想YOGA2 的BIOS 有板号

YOGA 2ProVIUU3 NM-A074 REV1.0.zip

网友(2018-07-14):
已解决联想Yoga 2 13笔记本板号:ZIVYO LA-A921P Rev:2.0插电0.000不触发的维修附图纸+BIOS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Yoga 2 13笔记本板号:ZIVYO LA-A921P Rev:2.0。故障插电0.000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看电流估计是没有公共点电压出来,拆机测量公共点电压B+ 为0V,正常应为12.88V,打阻值0欧有短路,烧机法烧出PC324 25V10UF电容短路,更换后故障还是一样没变。
看图纸公共点电压是由PU301 BQ24715RGRR蕊片控制测得数据如下:
BQ24715RGRR 20脚VCC供电:19.38V
BQ24715RGRR 6脚ACDEF检测:2.66V
BQ24715RGRR 1/2脚ACN/ACP反馈:0.36V(正常19.38V)

BQ24715RGRR 3脚CMSRC控制:0.04V(正常19.75V)
BQ24715RGRR 4脚ACDRV隔离管G脚输出:0V(正常25.5V)
BQ24715RGRR 5脚ACOK外接电源好:0V(正常3.3V)

BQ24715RGRR 16脚REGN自举升压:0V(正常6.02V)
BQ24715RGRR 17脚BTST自举升压:0V(正常17.23V)
BQ24715RGRR 19脚PHASE自举升压:0V(正常12.32V)

分析:当BQ24715RGRR20脚VCC供电有供电,6脚ACDEF检测大于或等于:2.66V时,蕊片就会工作。4脚ACDRV隔离管G脚输出:25.5V得到B+12.88V电压。现在没有工作果断更换一片全新的BQ24715RGRR。插电电流变为0.006,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683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附联想Yoga 2 13笔记本板号:ZIVYO LA-A921P Rev2.0 Compal_LA-6392P.PDF、联想Yoga 2 13笔记本板号:ZIVYO LA-A921P Rev2.0 U10 W25Q64FV 6M.rom

联想Yoga 2 13笔记本板号:ZIVYO LA-A921P Rev2.0图纸 BIOS.rar

网友(2024-04-25):
开机电流到0.5掉电反复重启,先下载了试试。

网友:
不行,刷进去故障依旧,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