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显示 风扇狂转

楼主(2016-08-28):
     这个机器的版号是dagc5amb8f0  rev f    电流跑到0,96的样子插补插内存都一样电压全部齐全 ec  桥bios都刷过一个样cpu也换过了   现在就剩下桥了可能性大吗   这个机器集显没有显卡的哦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是AMD的机器吗?
AMD的都是北桥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看卡北桥吧

网友:
这机好像有改良的BIOS

网友:
确定跑没跑代码哦  这是个分水岭啊

网友:
有时候北桥也会虚汗的

网友:
内存的复位时钟,这两根线看一下正常吧

网友:
时钟和数据线一般在内存槽的200和202脚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受控于CPU的,从电流上看确实不过内存,桥的可能性估计不大

网友:
会不会是客户摔过的机器

网友:
这个什么代码  内存拔掉 报警不? AMD  CPU座 有虚汗的毛病哦

网友:
示波器大帧周期,无的话,直接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