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in1940mwb 开机自检

楼主(2016-08-28):
开机屏幕自检有遇到过的么??是不是MCU的问题是led的第一次修,给点测试点

网友A:
怎么个开机屏幕自检?有图片吗?

网友B:
是一直检测信号输入,就是不显示吗

网友:
显示红白绿黑吗?

网友:
全屏红 黄绿 吗

网友:
是各种颜色么???

网友:
先刷个程 序  没准有惊喜的

网友C:
能恢复出厂设置吗

网友:
什么问题也不讲清楚一点 我晕

网友:
什么叫自检?什么症状?传图看一下呢

网友:
如果是没检测到信号的话看下行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开机屏幕自检?有图片吗?

驱动板坏了,我在网上换了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直检测信号输入,就是不显示吗

驱动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恢复出厂设置吗

按不出来啦,没法恢复

网友:
你截个图,看是什么样子

网友:
全屏红黄绿  你应先刷程序试试    既然换了板  也应刷下试试

网友:
驱动板 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
换屏线试下。

网友:
不妨碍使用 直接恢复出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