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一体机板号 LA-7811p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8-28):
联想B520一体机板号 LA-7811p 开机画面后掉电,重启没用,要把电源拔掉,等一会才能继续开机,还掉电。

补充内容 (2016-11-15 09:07):
电源问题,换电源解决了

网友:
主板有供电不上吧

网友:
我遇见过类似的   开关问题   你排除一下热的问题,在试一下开机后拔掉开关

网友:
可能供电输出端虚焊了,或者上电控制信号引脚虚焊了,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这机器电源会导致这样的故障,可以排查下~~~

网友:
我的是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不知道啥故障。。。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  直接换主板了  没有图纸  故障不稳定

网友:
散热 供电 BIOS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