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异常

楼主(2016-08-28):
显示器 有2条彩色竖线  一条白色横线(最近才出现的), 这情况可以百分百确定是屏幕挂了 么???

网友:
修不了的 直接 换

网友:
舍不得啊  用7年了

网友:
换屏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基本上都是屏问题,不过不影响使用,既然这么有感情,就将就用吧

网友:
现在旧屏也便宜

网友:
百分之150确定

网友:
我的屏只有一条线,你两条,凑合用吧

网友:
屏坏了,也许以后会更严重,也许不变

网友:
去找机器压屏机把

网友:
这类问题就是屏问题

网友:
这个100%屏的问题,可能是那个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致认同,屏快不行了!

网友:
将就用吧.实在不行了扔了.

网友:
是屏坏了 百分百

网友:
带线屏价格大打折扣

网友:
屏挂了,换屏吧

网友:
屏坏,没什么修的价值

网友:
屏坏了。修不了。

网友:
屏幕问题做监控用一用

网友:
指定是屏挂了,,,,,,

网友:
恭喜,终于能买新机用了。。

网友:
可以试着加焊一下液晶软排线

网友:
这样不影响什么使用的,

网友:
用烙铁焊一遍就好了

网友:
200%只能将就用

网友:
100%挂了,要是不影响也能用。以后也许会多,也许不变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2016-10-06):
显示器二手很便宜 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