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不显示

楼主(2016-08-28):
接到一台K45VD型号本本,客户说他使用中突然黑屏,然后就不显了,拿在手里排查各设备及供电,都没有量到哪里问题,没有诊断卡,也没有量测电流工具,外接显示器也没用,应该是没有开机,但风扇看着是正常开机的转,显卡也加焊过,故障还是一样,求大神指点下是什么问题.主板是8224P的

网友:
全版供电查了没有

网友A:
在黑屏之前电流多少,黑屏后又是多少

网友:
供电都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黑屏之前电流多少,黑屏后又是多少

只有万用表,不知道要怎么量测电流

网友:
给专业做维修的搞吧.

网友:
刷个BIOS吧   如果刷BIOS的工具也没有的话  还是送修吧

网友:
楼主你是同行吗?你可调电源也可以有吗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多呀,

网友:
是不是没过内存,这个应该是板载内存

网友:
是不是 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