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511T触发跑0.02维修

楼主(2016-08-28):
型号:PCG-61511T        版号:DANE7MB16E0 REF-E
故障:插上电流表,待机0.006左右,正常。按下开关,电流跑到0.02就不动了。
维修流程:断电后先给各大电感打值,发现5v电感对地短路。第一时间先把USB供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给拆了

发现还是一样短路,找到5V转二级电压的管,也拆了,发现还是一样

查看RVCC5,发现还是去了很多地方。既然如此,只能烧鸡了。结果刚烧鸡,就闻到一股臭味。再用手一摸,发现5V电感旁边有个钽电容发烫严重,直接拆除,再次打值,5V电感对地阻值500左右,已经正常,把拆下来和坏的都补上,上电触发,电流一路往上跑,跳变几次。接上屏,正常显示。至此,此机修复。图纸什么的就不上传了。论坛有!

网友:
实地的出来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你有点绕弯了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A:
一开始直接烧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直接烧鸡就好了

这只是一种维修思路而已,毕竟这两个容易坏

网友:
楼主不错,我来混个分

网友:
楼主干净利落,赞!

网友:
拆芯片的步骤可以不要

网友:
能修好就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