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与一体机上电时序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6-08-28):
台式机与一体机上电时序有什么不同,特别是一体机显示屏的供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网友A:
基本都是差不离的  都是要最后开始显示的!

网友B:
几乎不差什么    都是一样的修

网友:
都是一样的 楼主细心一点加油

网友C:
一体机的很多和笔记本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是差不离的  都是要最后开始显示的!

谢谢你的分享,时序应该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乎不差什么    都是一样的修

谢谢大神指点,小白受教了

网友:
谢谢大神指点,小白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体机的很多和笔记本差不多

谢谢版主,我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