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REV.2.01 BIOS

楼主(2016-08-28):
(图片)

网友(2019-01-01):
大家别下载这个BIOS了  原来是跑码的  刷上后就不跑码了

网友(2021-06-03):
亲测好用!一楼的兄弟可能差了点什么!左边的对应主板灯旁边的插座。。右边的对应晶振旁边的插座。。。。试第一次没有反应。。。后来想起这种BIOS插座有时会虚焊。又把这两个BIOS插座补了一下焊锡。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再重新刷机。。开机没接内存。喇叭报警!(这里建议修主板时没有走码器就接一个主板喇叭,这样会有很大帮助)激动的接上内存,久违的一声滴回来了!

网友(2021-09-10):
全是不能用的额

网友(2024-05-24):
我下载了    试了   原来我的机器的跑码不亮,刷完了诊断卡不跑码了,但是可以亮机了    说明这个bios  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