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G41没复位维修

楼主(2016-08-28):
如题没复位,查时钟没开启,跑线到CPU-VOcrepg过两个芝麻管,,拆掉OK!!具体都懂的不说了

网友:
CPU的供电好信号经过转换  变成时钟的开启信号   拆掉的那两个管子 是开启信号的转换管  估计坏了 把CPU的PG拉低了  没有时钟的开启了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明确

网友:
CPU  PG开启时钟芯片的那个

网友:
CLK——EN不正常哈。

网友:
还是换个吧,最好不要拆掉,如果能不装工厂早就不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