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7X开游戏就死机

楼主(2016-08-28):
接到一台重量级本本,客户反应玩游戏就挂,用鲁大师测试当测到显卡就蓝屏,估计显卡出现故障了,拆机吹显卡再测试正常,把显卡重新加焊,最后把俩风扇都改常转,这机子温度实在是高啊~维修完毕

网友:
我昨天接到个海尔的魔法师 也是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子性能高!温度就高啊

网友:
这机器两边风扇不同步  有时掉电了一边风扇转的也不快  可以将风扇改同步

网友:
测到显卡马上蓝屏出现图上现象,不知道能撑多久,这显卡1K多

网友:
外星人 就一个散热也是一个鸟样··不好·

网友:
这是测试显卡出现蓝屏现象

网友:
不知道搞得到多久  这样弄

网友:
以前修一台是BIOS问题,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重新刷的要好久才显示

网友:
玩游戏的话 估计2个月之内会回来

网友:
哈哈哈回来就好啊,这叫回头客呀,你维修一台笔记本不是保修一个月的吗

网友:
报显卡错。最好换

网友:
外星人客户大多玩游戏,估计撑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