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7换屏背光不亮,有些屏看上去一点点背光。

楼主(2016-08-28):
找了好多解决方法,说要短接三个背光电感,用表测一下,如果三个都通的,短接没有用,如果有一个不通短接一下,马上解决。
华为

网友:
华为在国产机里面其实还有点维修价值 但是图纸封锁得太严。没法修板

网友: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2016-09-30):
跪求mate7主板高清图!要显示屏插座上面外围贴片阻容的排列图片。谢谢先!!

网友:
请教楼主大人,那要短接的三个背光电感在哪里啊?去、敬请配图!!谢谢你!!

网友:
请教楼主大人:要短接的那三个背光电感在哪里?敬请配图!

网友:
楼主怎么短接的,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