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供电的方法求助

楼主(2016-08-28):
修到一块华硕的G41主板,跑码不显示,测内存供电1.2V,不正常,主控为RT8120D,6脚反馈为0.79V,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反馈的分压电阻的事,但是找电阻这个事上相当的麻烦,量得哪个电阻不正常后,去别的主板上不好找同样的电阻(因为都是不标识的),料板也比较少,
我想问大家,一般你们这种情况下都怎么找电阻呀,我觉得很费力呀

网友:
反馈是0.8V的话,如果是三代的,把内存FB连接的八脚芯片拆掉,然后找两个一样阻值的电阻换上去,1K,8K,10K都可以。这样内存供电1.6V也可以,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找电阻没别的好办法  只有在线测   阻值差不多的  拆下来换上去

网友:
这个1.2是正常的不要纠结这个了,你现在什么问题,他是智能控制的跑码到内存了就会1.5V

网友:
找不到电阻自己配电阻,

网友:
反馈0.79应该是正常的吧 不可能一点误差都没有

网友:
楼主,后来修好了吗

网友:
RT8120D有一个接地电阻正常吗,最好能附图

网友:
华硕板,不跑码内存电压就是1.2V,跑码后正常升到1.5V,FB是由南桥通过三极管分段控制的,即有1.2V跟1.5V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