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 开机有时候白苹果 有时正常 还有较少数情况会重启或者注销

楼主(2016-08-28):
手机情况:
iPhone6S
客户买的二手机 所以不知道机器怎么坏的
我自己观察
看屏幕像是动过 应该是压盖板吧
外壳没有起损伤 也没有进水痕迹 主板也没有动过

故障现象:
开机有时候白苹果 有时正常 还有较少数情况会重启或者是注销(出了两次 我没观察自己 开机挺快不像整个重启更像注销 但是不很确定 等再出了我仔细观察)

白苹果的时候没有任何发热 温度跟待机一样温度 电流也一样。。。。
开机10次有9次会一直白苹果
但是如果手按压主板开机 10次有9次正常进入桌面 进入桌面的话手就算松开 测试也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极少数会重启 (昨天测试了5个小时重启了2次 今天测试了2个小时还没有重启 )

求助这个维修怎么个思路合适

所有外设都排除了 基本确定就跟按压主板有关

网友:
求人间真情

网友:
我也怕是  这个我弄不了啊 还得发外地

网友A:
如果真如你所说,可能要开干CPU了,可以联系迅维快修--专业A8,A9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如你所说,可能要开干CPU了,可以联系迅维快修--专业A8,A9技术

两个qq都没有加我的  一个尾号888

网友:
这种问题我感觉楼主还是不要修 了,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大问题的!!尤其是6S这种板型好几路都会引起进不了系统,我感觉修这种机型风险太大了!!!

网友B:
楼主多少钱收的,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少钱收的,好东西!

你咋知道我收的。。。。

网友:
你这个机肯定摔过 这种板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楼主好牛逼  牛逼

你这是灌水吗!!

网友D:
我建议你先加焊  U2   不行的话  就在CPU那里加个夹骨神器    加焊接,白苹果是U2引起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网友:
最怕就是买修过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你先加焊  U2   不行的话  就在CPU那里加个夹骨神器    加焊接,白苹果是U2引起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跟我想的一样!我就是没用过接骨神器 不知道可行性多大  严重感谢

网友:
休闲鞋啊,好东西

网友:
Wi-Fi能认到吗

网友E:
可以 只要能开机功能都正常 不开机的时候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 只要能开机功能都正常 不开机的时候就不知道了

嗯,我有一台是重启有时候会花屏,是黑触摸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 要给客户报个风险才行

网友:
万一修不亮了,注意客户要还原 就麻烦了

网友:
联机刷刷看情况再说

网友:
CPU的问题较大

网友:
压CPU看看情况

网友E:
手机发给了迅维官方维修 居然不建议维修 让这样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发给了迅维官方维修 居然不建议维修 让这样用吧。。。

维修有风险

网友:
每天重启1-2次 这可咋整。。。

网友:
重换U2试试看,像U2的问题!

网友(2016-11-30):
联系【迅维】快修吧

网友:
我感觉楼主还是不要修 了

网友:
初步判断应该是CPU或者硬盘虚焊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