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19A330黑屏,按电源键没反应修复

楼主(2016-08-28):
三星LS19A330,按电源键没反应,拆机看里面有mcu芯片,拿普通芯片烧写器写入新程序,亮机修复。
附图

网友:
这都以经是通病了的

网友A:
这机子不拆机用QQ远程也可以刷好

网友:
请教楼上,说说不拆机怎么修?

网友:
三星通病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不拆机用QQ远程也可以刷好

接到笔记本的VGA接口,不用远程也能刷好。

网友:
三星的程序就是容易坏

网友:
用编程器刷好

网友:
三星的可以不用拆机刷的

网友B:
先用一个正常的电脑和显示器连接好,然后下载好三星的更新软件,打开软件,先不点确定,鼠标点到确定处,然后换上三星的显示器,点一下鼠标就可以更新了,一次不行,多试几次,或者用笔记本的VGA接口双屏刷也可以,那样更直观,本人亲自操作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一个正常的电脑和显示器连接好,然后下载好三星的更新软件,打开软件,先不点确定,鼠标点到确定处,然 ...

我还是习惯使用编程器刷程序

网友:
远程刷机成功率不太高。另外,楼主所说的是程序存储芯片,不是MCU芯片。MCU是微处理器的含义,它是集成在主芯片内部的,有时刷程序故障依旧,那可能就真的是MCU故障了。

网友:
先不拆机刷  不行再摘芯片刷

网友:
一直是用QQ方式.

网友:
这种三星的显示器程序特别爱坏

网友:
通病了 不拆机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