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

楼主(2016-08-28):
故障开机出现屏背光亮灭。电流0.6到0.7之间变化。

网友A:
直接刷bios吧  简单粗暴

网友B:
直接 搞 BIOS 。三板斧 下取再说

网友C:
屏换过吗 ?好多联想的屏换过之后就跟你的故障一样  需要对换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bios吧  简单粗暴

谢谢了,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换过吗 ?好多联想的屏换过之后就跟你的故障一样  需要对换屏芯片

谢谢了,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 搞 BIOS 。三板斧 下取再说

谢谢了,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先搞BIOS 然后再看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就是BIOS的问题。

不用 这种问题挺明显 修多了拿到手就知道

网友:
刷BIOS已经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bios吧  简单粗暴

老司机  前方高能   我们在老司机的带领下所向披靡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司机  前方高能   我们在老司机的带领下所向披靡  迅维有你更精彩

惭愧 我就是来灌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惭愧 我就是来灌水的

大神你太低调了 纵观论坛 但凡图片带水母的  哪一个不是牛掰人物  。。。。。

网友:
低调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你太低调了 纵观论坛 但凡图片带水母的  哪一个不是牛掰人物  。。。。。

  无语  看来要改头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