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楼主(2016-08-28):
早上接到的机器,客户说给了不下5家维修店子修,都没解决问题,因为考虑到多次维修后的难度加大,报价350我才肯修,客户说只要能修好别说350,500都给,不过我们还是要厚道350不低了。
咕咚 咕咚 咕咚拆出板子,EC BIOS被刷过,南桥BIOS也被刷过,还好桥没人动,开机芯片被动过,现在故障跟之前没修一样,有时候5分钟掉电,有时候15或者30分钟掉电,测试了3次近共1小时吧才开始修机,盒子里有现成的开机芯片直接换了个再试还是掉电,这个是必然的,之前别人都换过,这个只是说自己换了才能确定这块没问题,主板上面电压能测的地方都测了,温度也正常,接可调电源发现个问题,机器待机的时候电流还好不是很高时间会长一些大概是5-10分钟掉电,如果进系统就开电影看,电流跳变快的时候大概3-5分钟就掉电,此时温度都是68度以下,排除温度可能性,想到以前修过多台E40机器开机掉电很多是电源接口旁边稳压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的,立刻加了个大小一样的二极管,再简单装起来测试一下,从11点看电影看到12点半都没掉电,应该就是这里了,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按照电路图来修,估计脑壳修疼都修不出来,完全是靠经验修好的,难怪那么多位置都没修好,之前也有多台E40机器是加二极管稳压后修好的,由此可见E40机器20V处稳压二极管处是个大问题,去年遇到多台机器这里都烧黑过,这里强调一下并不是这个二极管性能完全不行,而是主板电路设计有点问题,这机器有时候电流不上电池都彪得到2.6,电流一高稳压不稳,显而易见掉电,开机掉电,死机各种问题都会出来,,希望遇到此问题的朋友们不必再走弯路

网友A:
这个经验是个好经验  处理方法  是直接加上一个 还是换一个呢

网友:
学习了,经验值万金啊,呵呵

网友:
这个二极管加在那电路上

网友:
好经验。。就是好像位置不对。。好多同行看不到。 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经验是个好经验  处理方法  是直接加上一个 还是换一个呢

当然是换的啊:

网友:
不下5家也没发现这个问题,手动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这个稳压可以取消吗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不稳定,谢谢分享

网友:
这故障有点奇怪哦,还没遇到过。在此学习,希望有机会用上

网友:
支持一下 但自己从没有到过

网友:
楼主经验宝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