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1270H

楼主(2016-08-28):
如题我说一下这个机器的几个通病
1  24V变成3V这种故障是开关引起的 开关打开之后有阻止直接连上也行 不过这样开关就没有了 建议直接换一个上去
2  那俩个BGA封装的网卡爱坏
3  D20那个二极管爱坏 这个二极管下面有3个焊点一定看好在装 要不然会烧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你烧一个就知道了
欢迎大神往上加目前我就发现这3个
给加点分吧

网友A:
怎么不传几个  通病的位置图  不是更显而易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传几个  通病的位置图  不是更显而易见

忘拍了  机器都发走了 开关好找  就D20在主板左上角

网友:
谁跟加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