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b305 显卡花屏 加焊完不显示

楼主(2016-08-28):
联想一体机b305,显示花屏,以为显卡问题。加焊显卡后黑屏换全新显卡。电流跳变到2.6 就是不显示。
见论坛有人说南桥通病,加焊南桥。涛声依旧,现在的问题是跑马到2.6不显示。看电流 内存显卡都过了,就是不显示。显卡电压正常 ,求指导。

网友:
建议你还是仔细排查显卡部分,别以免扩大故障!!!!这种情况维修的时候很常见,可能是你手脚造成也有可能哦!!!

网友A:
显存 看下 是不是 加焊 搞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 看下 是不是 加焊 搞爆了。。。。。。

没有搞爆啊。全部贴住的。

网友:
这机子显卡供电容易出问题呢

网友:
一个8脚的mos管子

网友:
换新的显卡不行吧,取下重植看看

网友:
查查显卡的几个供电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小供电出问题了啊! 仔细量下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条件不满足

网友:
是不是有小供电出问题

网友:
重植一下看看

网友:
可能把显卡都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