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260电源

楼主(2016-08-28):
保险未断

大电容未鼓包

后级滤波为鼓包

主开关13007

辅助IC DM311

网友:
打输出线

辅助开光管对地

主开关管对地

网友:
打后级输出各路对地
3,3v

-12v

PSON

5V

12V

5VSB

PG

7500 8 11脚对地

网友A:
楼主先讲一下电源何故障?

网友B:
搞半天没看懂修哪里了

网友:
上灯泡 一闪就灭
上保险
测试5VSB正常

绿线电压正常

短接绿线 测各路输出
3.3v 正常

-12v 偏高

5v 偏高

12v输出偏高

PG 电压偏高

3,3v 是独立的稳压部分
看来后级的12v 5v -12v 稳压部分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讲一下电源何故障?

5v 12v -12v 电压偏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半天没看懂修哪里了

稳压控制部分 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稳压控制部分 有问题

光耦  431  分压电阻?

网友A:
带负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  431  分压电阻?

这是5VSB 和3,3v 部分的

12v -12v 5v 去取样到7500 和339 稳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了吗.........

没敢带负载呢
感觉电压有点高
不会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了吗.........

建议带上假负载先试一下........

网友D:
调那个可调电阻就行了,不用这么大费舟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调那个可调电阻就行了,不用这么大费舟章的

是图中的可调电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图中的可调电阻吗

是啊,那个就是调输出电压的

网友E:
电容换了没,换上电容就好。

网友:
反馈不大正常(超压339芯片的2脚没输出吗?),先记录一下339各脚的电压(短接前后),再调整调压电位器,把电压调回正常,再测339和各脚电压,查看为什么没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那个就是调输出电压的

按来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换了没,换上电容就好。

是哪个电容呢
12v 5v -12v 输出滤波电容吗

网友F: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刘坚强老师电源维修里,他用来讲课的电源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我想买个一样的来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刘坚强老师电源维修里,他用来讲课的电源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我想买个一样 ...

航嘉的
但是不一定不能买到一样的型号了 视频讲解的辅助部分是分立元件
现在新的航嘉的电源辅助部分 都是集成IC了 DM311多点
在刘坚强 最后才讲到了 集成I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航嘉的
但是不一定不能买到一样的型号了 视频讲解的辅助部分是分立元件
现在新的航嘉的电源辅助部分  ...

哦,谢谢。
我用一个长城的电源,对比着学习,
前面大部分都是一样的电路,但是到了PWM这一块,很多脚都不一样,有点晕头转向了。所以 想要买个一样的。
二手的应该收的到,楼主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下边标示12L

可调电阻 连接16脚和1脚

公共脚和固定脚 阻值最大

公共脚和可调脚 阻值

网友G:
从头看到尾 是做么故障?
还有修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从头看到尾 是做么故障?
还有修好了吗

5v -12v 12v 电压偏高
还没修好呢

网友F:
不知道电压偏高多少呢,那个电阻 可调的范围很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电压偏高多少呢,那个电阻 可调的范围很小的

是的 调小点看看电压有无变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的 调小点看看电压有无变化

数值高了多少啊楼主?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数值高了多少啊楼主?

有没有高到保护的地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高到保护的地步啊?

没保护 风扇转动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保护 风扇转动正常的

额,那我感觉是电源时间有点长,电容容量变化引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保护 风扇转动正常的

可是有一点疑问 ,为什么没有保护呢,是不是高1V,不算太高呢,还是稳压保护电路出了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额,那我感觉是电源时间有点长,电容容量变化引起的。

一般来说 电容容量讲地 会导致输出电压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是有一点疑问 ,为什么没有保护呢,是不是高1V,不算太高呢,还是稳压保护电路出了问题了?

一种情况是 没带负载
另外一种情况是稳压控制电路出问题  取样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 电容容量讲地 会导致输出电压变低

额,说的也是,那是不是稳压电路上,那几个分压电阻出现问题了,阻值测量了吗

网友A:
楼主读反了,可调电阻为721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读反了,可调电阻为721 .............

721 什么意思啊,这个表示什么?是720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721 什么意思啊,这个表示什么?是720欧的吗?

是720 欧...........

网友H:
电压高不多又没有保护,加了负载后也许就正常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压高不多又没有保护,加了负载后也许就正常了呢。

支持,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说的也是,那是不是稳压电路上,那几个分压电阻出现问题了,阻值测量了吗

没有 先跳跳可调电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读反了,可调电阻为721 .............

721 那这个可调电阻坏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电压高不多又没有保护,加了负载后也许就正常了呢。

感觉有点高
不敢贸然上负载
也没有 12v 灯泡和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点高
不敢贸然上负载
也没有 12v 灯泡和负载

找一坏光驱或硬盘就可当假负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点高
不敢贸然上负载
也没有 12v 灯泡和负载

取样电阻都检查过了没
要不调整减少2脚的接地电阻看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坏光驱或硬盘就可当假负载.....

可调电阻调到75欧 就保护

调到77欧 不保护

接了 四个风扇12v的

在加三个光驱 读盘

测试电压没有变化
还是5v 5.8v
12v 13.8v
-12v -13.8v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取样电阻都检查过了没
要不调整减少2脚的接地电阻看看

取样电阻大概跑了 1脚 16脚 正常
分支到339的小板上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取样电阻大概跑了 1脚 16脚 正常
分支到339的小板上边了

339上对电压的取样电路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339上对电压的取样电路查了吗

没有  得拆下小板查

网友:
鼓包换了还有问题

网友:
楼主人呢,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样电阻大概跑了 1脚 16脚 正常
分支到339的小板上边了

2脚 2脚。。。。。
检测基准电压。。。。。。。。
或尝试把2脚接地电阻减少。。。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PC电源维修入门.pdf 专门针对航嘉电源的

网友F:
楼主忙什么呢这两天,没有下文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忙什么呢这两天,没有下文了啊

这两天 有时间 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 有时间 慢慢研究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跑各路输出到16交和1脚的线路
3.3v

5v

12v

-12

看来还得去查339 小板上边的取样电路

网友I:
线路受潮氧化的多了点,会不会有断线的可能,

那个可调电阻是不是好的,固定胶没打好的话,会影响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线路受潮氧化的多了点,会不会有断线的可能,

那个可调电阻是不是好的,固定胶没打好的话,会影响它的

电阻标示为721
720欧 但是测试最大阻值114欧
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标示为721
720欧 但是测试最大阻值114欧
是不是坏了

按照平常我们接触到的读取常识和习惯,我认为应该是720欧姆的,不可能是什么12L的,因为L可能代表误差,但是12又具体代表什么呢,解释不通,

我的建议认真检查这个721,有料就换个本体标示为102或者1K的可调电阻看看,可调电阻因为使用环境的因素寿命不会太长。

可调电阻的误差一般是正负10%,极限是正负20%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电阻标示为721
720欧 但是测试最大阻值114欧
是不是坏了

在料板上找270,330 ,390 ,470 ,510 ,这几种常见的插件式的电阻先代换看看,如果装贴片的要大个子的,不能太小的 那种

任何开关电源在空载时的输出电压,都不应该超过额定输出电压值的正负10%,一般的误差都是正负5%左右,超过了就一定是有问题的,千万别拿去给好机子试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在料板上找270,330 ,390 ,470 ,510 ,这几种常见的插件式的电阻先代换看看,如果装贴片的要大个子的, ...

是的 电压肯定高了 不敢贸然上级测试

要是有个航嘉的电源的图纸就好了
可以大概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电压肯定高了 不敢贸然上级测试

要是有个航嘉的电源的图纸就好了

先找个330欧或者470欧的电阻(这2种规格的最常见)和可调电阻串联在一起,测试下空载电压看看,再适当调整可调电阻,如果电压值正常了,就可以确定可调电阻(原始接触点)坏了,最后用万用表测量确定固定电阻和可调电阻组合出来的阻值,找个阻值接近的换上去就OK了

网友C:
既然跑了 取样电路没问题
电源也没保护
要是339 小板有问题 会直接保护关掉输出的

想到是可调电阻往阻值小调节 跳的小到一定数值 保护了
往大点的阻值 调节试试看
顺时针 调节可调电阻 开始调节的幅度小点
查看输出电压 有变化
12v 13.7v  原先13.8v
-12v 13.5 v 原先13.7v
5v 5.7v 原先5.8
说明电压在下降

吧阻值 逐渐加大 测试电压 一直在下降
当调节到底了 最大值了
测试输出电压 正常了

打胶固定可调电阻

最总到最大的 测的输出电压

3.3v

-12v

5v

12v

PG

就是因为可调电阻的 经过长时间使用 阻值变小 引起输出电压变大

好像现在 新的航嘉电源都不用可调电阻
长城没见过用可调电阻的

网友J:
这个电源多少钱啊!!值得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源多少钱啊!!值得修吗

练手 积累经验 不卖钱

网友K:
直接描述故障与名测量点电压就行,这样搞法,打开后老是跳,心情一下就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直接描述故障与名测量点电压就行,这样搞法,打开后老是跳,心情一下就没了

按是新手 不知道关键测量点 那些是重要的 没有经验啊
所以就一步一步 地毯式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源多少钱啊!!值得修吗

只要做工和用料是好的,任何电子产品都值得修。在你心目中什么值得修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按是新手 不知道关键测量点 那些是重要的 没有经验啊
所以就一步一步 地毯式查了

你不用搞得那么辛苦了,以前弄过那些好案例就行了,没必要每次都搞那么好,我也是有点醉了,

有心学的人,会参考你以前的维修案例去钻研,学习的,你也轻松点,只要简单化,清楚化就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只要做工和用料是好的,任何电子产品都值得修。在你心目中什么值得修呢

赞成,这个修得好,大部分电器的供电部分都没多大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按是新手 不知道关键测量点 那些是重要的 没有经验啊
所以就一步一步 地毯式查了

既然是调到最大阻值后,输出电压就正常了,最好把可调电阻换成固定电阻,找个680欧或者750欧的上去(有点难找,平常用的比较少),那样就没问题了,有条件就让误差在正负5%以内,实在不行就正负8%左右,工厂内部测试最差时基本都这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是新手 不知道关键测量点 那些是重要的 没有经验啊
所以就一步一步 地毯式查了

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赞成,这个修得好,大部分电器的供电部分都没多大问题了,

什么资源都是有限的,都浪费掉了,怎么面对后代,教育后代,我们不能让子孙后代骂我们,该节约的必须节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要做工和用料是好的,任何电子产品都值得修。在你心目中什么值得修呢

是的 修好了 都有价值
杂牌可以积累经验
品牌的 还可以卖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不用搞得那么辛苦了,以前弄过那些好案例就行了,没必要每次都搞那么好,我也是有点醉了,

有心学的 ...

按也是新手 遇到不懂 就按照高手的指点 一点一点查了
所以 比较繁琐的
高手发帖一般都比较简洁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既然是调到最大阻值后,输出电压就正常了,最好把可调电阻换成固定电阻,找个680欧或者750欧的上去(有点 ...

工厂测试 应该有专业的仪器测试 比较准确
自己测用的万用表 按的福禄克 15B+ 最低端的有误差
估计要是搞个好点的福禄克 真有效值的 表 测试准确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谦虚了.........

确实就是新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确实就是新手啊
看了 这本书
还是比较老的结构 半桥 单管正激

这书看完就是高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书看完就是高手了...........

理论的东西 看着头疼 基础不好
还一堆算式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工厂测试 应该有专业的仪器测试 比较准确
自己测用的万用表 按的福禄克 15B+ 最低端的有误差
估计要 ...

又不是让你修专业的,高精密的测试设备,没别要搞那么高的准确度

工厂测试时最好的测试设备误差也就是千分之2,千分之5这类用的多,只要自己的万用表平常使用时对转换开关爱惜好,表笔保护好,减少因为接触电阻产生的误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 -12v 12v 电压偏高
还没修好呢

我觉得可以带个光驱上去试一下,再测各路输出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又不是让你修专业的,高精密的测试设备,没别要搞那么高的准确度

工厂测试时最好的测试设备误差也就是 ...

按都一般看差不多 就行了
福禄克的 低端表 精度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理论的东西 看着头疼 基础不好
还一堆算式

这书写的很不错,很实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按都一般看差不多 就行了
福禄克的 低端表 精度不高

首先要搞清楚---精度(精确度)指的是什么------就是读数后面共是几位小数,理论上越高越好,实际应用主要看第二位和第三位小数的读数值稳不稳定,变化范围有多少,最好就是第一位小数恒定不变,第二位小数在0.02上下变化
准确度-----就是数字表读数值要接近被测试的物体的真实值,最好是不超过1%,比如被测物体此测试点的标准值是10V,万用表实际测试值应该在9.9-----10.1之间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首先要搞清楚---精度(精确度)指的是什么------就是读数后面共是几位小数,理论上越高越好,实际应用主 ...

哦 是这样
按的福禄克 表 测试3.3v的时候 都是四位数 3.346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书写的很不错,很实用.........

看来按得好好学习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哦 是这样
按的福禄克 表 测试3.3v的时候 都是四位数 3.346什么的

可以了,我还在用胜利VC890D的表呢,以前的同事还送过2块不出名的万用表给我,无聊对比过,相互之间还是有点小误差的

保护好转换开关和表笔很重要,减少接触电阻(转换开关)和控制内阻(表笔)很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了,我还在用胜利VC890D的表呢,以前的同事还送过2块不出名的万用表给我,无聊对比过,相互之间还是 ...

按都随意用的 没注意过 转换开关和表笔 看来下次得注意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既然跑了 取样电路没问题
电源也没保护
要是339 小板有问题 会直接保护关掉输出的

终于修好了,楼主学到不少东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终于修好了,楼主学到不少东西吧

是的
遇到问题 解决了 就学到东西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是的
遇到问题 解决了 就学到东西了

那就好,断续努力,我也是初学者,正在学习经验,就当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就好,断续努力,我也是初学者,正在学习经验,就当玩一下。

是的 都是初学者

网友M:
电容鼓包了,最喜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容鼓包了,最喜欢了

电容鼓包了 有时候 还有其他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