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师不开机,不显示,显示掉电。指示灯闪!

楼主(2016-08-28):
         海尔机械师不开机,不显示,显示掉电。指示灯闪!
版号:

故障: 待机0.01 按开关0.02  板上指示灯转为绿色,开关条灯不亮。。   有时候上电1.08 不显示,马上掉点。 有时候显示正常,进不了系统。进PE正常一次。大部分按开关指示灯亮,电流有起来。马上掉电。一直自动循环。。
维修过程:裸板测待机3V 正常 5V没出。以前修过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3 5V 都有。 现在5V 不正常,就从这里下手了。

看图纸可以知道 3V 是不受控制的。 5V受控PQ9  测UP6182 1# 0v   往前追 PQ9 2#高电平  5# 低电平  PQ10 PQ11 没装。 看到ACIN 想到 这个地方 2# 应该是个低电平。追DD_ON 去了好多地方啊。 一时头晕。 直接拔了PQ9测机。 待机3 5 V正常了。 按开关显示正常。不掉电了。。 开始继续找DD_ON..研究了半天没头绪。 就不追了。想到是待机EN ,就拔了PQ9不装,也没测出什么问题来。。。修机结束!

维修总结: 1 这个机器待机3 5 V 是有的。 3V不受控制。5V受PQ9  DD_ON 信号控制。
                  2  按开关板上指示灯亮 电流不上的,应该就是5V没出来。
                  3  不稳定掉电。3 5 V 引起!

网友:
强悍·学习学习 必须进步

网友:
只要胆大心细一切都好解决

网友:
这个牌子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8-08-27):
我也遇到一台没修好,给朋友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