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8不开机维修一例,新手发帖,高手路过

楼主(2016-08-28):
客户拿一三星R468,说是不开机,叫修一下,说是放家里一年多没有使用了,拿到手插上可调电源果然如客户所说,不能开机
版号BA41-01042A,待机电流0.01A,开机0.03A掉电至0.01,于是叫留下电话走人
因为上午有别的事情所以放在一旁,中午吃过午饭小小的休息了一会,然后拆机检测
首先拆机测各大电感阻值未发现异常,由于客户说过一年左右没有使用,先检查了一下COMS电池,果然电压已然为0V,换之开机现象依旧

继而测试各大电感阻值未发现异常,排除短路的可能,插上适配器开机测得主板3V,5V电压已产生,然后测得内存1.8V也产生了,掉电原因可能是电压为完全产生所致,遂打开电路图,根据时序开始慢慢检测
3V、5V、1.8V有EC发出 KBC3_SUSPWR控制产生,感觉EC问题的可能不大,测得KBC3_RSMRST#为高电平,然后测试
ICH至EC SLP信号,发现都是低电平,果然问题还是在南桥部分,
图纸上的RTC电路的双二极管是D515,找到测试没有一点电压,因为图纸跟主板有出入,所以只好跑电路了,后找到双二极管实为D514,公共端电压为1.8V,插上适配器测得为3.3V左右,电池与电阻相连2.8V左右,
经过电阻为1.8V于是拆掉电阻直接相连,通电开机问题依旧,感觉南桥本身的问题可能性有打了一点,测试晶振Y502波形正常,看来已经起振了,难道真的是南桥,没有立刻加焊,希望不是南桥本身问题,不然问题就大发了
反复思考了一会,没什么头绪了准备干桥之前从头开始在测试了一变,D514公共端电压为0.7左右,电压消耗这么快,肯定有鬼,滤波电容漏电,果然拆开硬盘下面贴纸,发现一个电容腐蚀,测试两端阻值仅为几欧
果断拆掉,开机电流上升至0.7几掉电,装上CPU,内存,电流一路上升之1.05左右,插上屏线,果然已经正常显示

网友:
通病修好了好多啊

网友:
三星这个是通病啦  拆啦就好

网友:
RTC 电容死火。。。

网友:
这个通病,已经很多年前,都知道的事啦!

网友:
能修到常见通病机也是开心的事

网友:
楼主应该先查查是不是通病哦

网友:
这个是这款的通病了 不用拆机就可以收钱的活

网友:
已经很久都没有修到过 秒杀的了

网友:
这类问题是通病  相信大家都吃到甜头了

网友:
通病维修一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三星的通病吧

网友:
此乃通病,楼主烧弯路了。

网友:
我一直知道是有这么个通病但一直不知道原因,现在知道了

网友:
如果经常看论坛的话就不会修这么久了

网友:
很老的通病,我也修了无数台了

网友:
学习了,通病也是经验。我们这里三星碰到的很少